[求助] Cadence Virtuoso电路图,添加的MOS管不显示CDF parameter,无法改变尺寸

楼主(2024-02-29):
如图所示,在schematic中导入mos管的模型后,按q查看mos管属性,没有mos管的参数栏,NMOS和PMOS都没有,想问下这是哪的问题?
工艺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pdk的导入也没有遇到问题,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猜想是Pdk 元件庫安裝失敗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想是Pdk 元件庫安裝失敗導致!!

感谢回复,我在导入这个pdk的时候没有进行cdb到oa的格式转换,而是直接进行了导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在导入这个pdk的时候没有进行cdb到oa的格式转换,而是直接进行了导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 ...

恩~也可能是這個原因,可先確認一下cadence版本與pdk

网友(2024-04-08):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6-0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左下角的property editor内可以修改尺寸,但是会报warning。同时cadence的log会报CDF和PDK的warning和error。请问是不是工艺库缺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