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的输入电压抖动?

楼主(2024-02-29):
在SAR ADC中采用如图所示的两级动态比较器,由于输入端是电容阵列,发现在开关切换的时候输入端电压会有较大的抖动,从而导致比较结果的错误,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或者是这个比较器的尺寸设计上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A:
可以关注下拉扎维的第十三章的沟道电荷注入那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关注下拉扎维的第十三章的沟道电荷注入那一节

动态比较器中的开关要采用互补性传输门吗?可是我看几乎所有的论文里都用的是传输管进行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态比较器中的开关要采用互补性传输门吗?可是我看几乎所有的论文里都用的是传输管进行的 。。。
...

也可以试试dummy管、或者增大开关附近处的电容试试

网友:
纯单端的结构面对电荷注入比较麻烦,最好做成差分/伪差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