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阶段没有删掉bufferTree

楼主(2024-02-29):
如题,在place阶段,执行place_opt_design命令时,会自动调用deleteBufferTree命令,删除BufferTree。
但是我在log中看到没有删除任何instance。另外我用initial的DB执行deleteBufferTree命令,也没有删掉。
请问大佬们,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deleteBufferTree报啥呢?我记得还有一个选项控制place删不删buffer的

楼主:
已解决,某条约束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eteBufferTree报啥呢?我记得还有一个选项控制place删不删buffer的

请问是哪条命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条命令呢?

setOptMode -deleteInst false

网友(2025-03-02):
引用 网友A:
setOptMode -deleteInst false

太感谢了,就在找这条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