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时报错,求助!!

楼主(2024-02-29):
请问为什么vcs在编译时,如果super函数在声明的变量之前,就会报语法错误;调换顺序之后才能成功编译?

调换顺序后成功编译:

网友A:
在某个作用域下,变量的声明必须在任何语句的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某个作用域下,变量的声明必须在任何语句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