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制造前段工艺中,有源区是在NW生成之后有的吗

楼主(2024-02-29):
在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中,我理解的是,先是光刻刻蚀掺杂离子,使双阱生成,然后下一个流程是栅氧化层和多晶硅栅的生成,下一个是LDD和源漏离子注入,那么有源区是一开始就生成的,还是中途哪个步骤开始才生成,很是困惑。

网友A:
拿大工艺BCD来说,先长埋层,然后生长外延,外延生长完成后做一次全局表面氧化,长出较厚的氧化层,然后在氧化层上刻出窗口做双阱,再然后有一次全局氧化,然后开窗做薄氧(栅氧),这一步的开窗其实就是源区的版,只是没有注入,开窗完成后生长多晶并刻蚀出多晶硅栅。多晶硅栅做完再将多余的薄氧去除,然后是离子注入和LDD,注意是先注入再横向扩散。离子注入形成源区,横向扩散将源漏区和沟道区接触到一起。

网友:
在NW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大工艺BCD来说,先长埋层,然后生长外延,外延生长完成后做一次全局表面氧化,长出较厚的氧化层,然后在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