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加载自己写的techfile.tf文件,layermap文件?

楼主(2024-02-29):
如何在启动virtuoso时加载自己写的techfile.tf文件,layermap文件和display.drf文件?

网友A:
启动时加载?
这个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按理说自动加载display.drf就可以了,你不满意打开改,再覆盖存。
为什么techfile layermap也想这么干?你一个virtuoso,打开要操作一堆库,每套库都有自己的tech, 然后map可以gds 进出时候控制。照你这个思路,不是把virtuoso整幼稚功能整得不强大了么。。
要不你先跟layout版图的人聊聊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加载?
这个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按理说自动加载display.drf就可以了,你不满意打开改,再覆 ...

因为自己写了一些层次要加进去,按照你这么说那就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咯?

网友B(2024-07-29):
引用 楼主:
因为自己写了一些层次要加进去,按照你这么说那就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咯?
...

你好,有没有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没有解决掉

解决掉了,把启动virtuoso时默认加载的这三个文件给改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掉了,把启动virtuoso时默认加载的这三个文件给改了就行了。

能问下具体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问下具体步骤吗

先找到具体的文件,然后按照你想要的修改。。。。。

网友(2025-09-25):
请问下这个默认文件是在哪,没有找到是env文件么,谢谢

网友:
你是直接改的工艺库的文件?.db文件如何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