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Hspice中如何对mos管的宽长比进行满足3σ=10%的高斯分布的1000次蒙特卡洛模拟

楼主(2024-02-29):
请教一下Hspice中如何对mos管的宽长比进行满足3σ=10%的高斯分布的1000次蒙特卡洛模拟

网友A:
dc仿真后面加上MONTE=1000次数。就可以了啊,结果就自动算出来了
前提是模型内部有支持MC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仿真后面加上MONTE=1000次数。就可以了啊,结果就自动算出来了
前提是模型内部有支持MC仿真模型 ...

不用对mos管模型进行什么处理吗,想要的是宽长比呈高斯分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对mos管模型进行什么处理吗,想要的是宽长比呈高斯分布

所以mode模型需要支持mc仿真,如果支持的话,就会有这个相关参数,hspice就会自动的去调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