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路上电问题

楼主(2024-02-29):
上电时出现这种情况,上电时间越短过冲越高,上电时间拉长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向大佬请教

网友A:
里面有用运放反馈吧,应该是运放反馈的带宽觉得的,上电时间长就慢,反馈可以跟上,能调整回来,反之太快,运放调整不回来,就过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用运放反馈吧,应该是运放反馈的带宽觉得的,上电时间长就慢,反馈可以跟上,能调整回来,反之太快, ...

是这样的,我也看了不同时刻下的同相跟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反馈确实没跟上,我现在也是试着在输出端加了个电容,会减小过冲,但是会牺牲基准的稳定时间,这个有什么好办法能调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也看了不同时刻下的同相跟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反馈确实没跟上,我现在也是试着在输出端加了个 ...

看看增加运放的gain,行不行,加点尾电流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