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频率计算与实际仿真有偏差

楼主(2024-02-29):
我的振荡器设置简图如图所示,就是通过简单的控制电容充放电,振荡器输出正反馈回来控制偏置电流开关。在计算频率后仿真发现偏差较大,不知道啊什么原因,是电容调到一定的值就开始出现偏差了吗?就只能通过改变偏置电流来调整振荡器频率了吗?

网友A:
应该是电容的误差导致你的仿真偏差,你把这个误差放到仿真里面去,这样应该能准一些
寄生电容是避免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的误差导致你的仿真偏差,你把这个误差放到仿真里面去,这样应该能准一些
寄生电容是避免不了的 ...

这个误差有这么大吗?我偏差的得有20%,怎么把这个误差放到仿真里面去哟,大佬麻烦再讲讲

网友B:
考虑比较器的delay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误差有这么大吗?我偏差的得有20%,怎么把这个误差放到仿真里面去哟,大佬麻烦再讲讲
...

简单的rc充放电全concer不修调差一倍都正常,电容电阻管子都会偏,不算concer的话那就是你算错了或者没有理解电路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比较器的delay了吗?

考虑了,还是误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rc充放电全concer不修调差一倍都正常,电容电阻管子都会偏,不算concer的话那就是你算错了或者没有 ...

就是我偏置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只改电容,按倍数增长得到的电容充电时间没有按我预期的增长,比较器延时也算了,还是不清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