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验证DFT后网表问题

楼主(2024-02-29):
想问下(1)验证DFT后网表,是把它与DC后网表对比吗?这样是不是不用加svf文件?
         (2)我做了postDC网表和postDFT网表的Netlist2Netlist 结果FAILED了,我本来给postDFT设了TEST_MODE为0,但是对比结果里postDC的TEST_MODE是1,我就注释掉了。想问下是要把postDC的TEST_MODE设为0吗?还是我下面设的有问题或者不全呢?

postDC和postDFT的top都有这些pin:想问下一般设哪些dft signals为0呢?

楼主:
还想问下RTL,postDC网表,postDFT网表都有dft信号,在对比RTL2DFT 和 DC2DFT 的时候,是不用设disable dft还是implementation设 还是 reference和implementation都要设呢?

楼主:
顶顶 RTL2postDFT Netlist对比时,两个都有dft signals,请问是要两者都要设dft signal吗?postDFT的mbist ijtag也要设0吗?

楼主:
已解决。

把Ref和Impl的顶层的TRSTN,SCAN_ENABLE,TEST_MODE port       set_constant 0
Impl(postDFT Netlist):参照dft的constant files,把TWENA类似的pin  set_constant 0

网友A(2025-03-10):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吗?做综合网表和DFT后网表间的形式验证需要.svf文件吗?需要的话如何生成呢?我现在只做了RTL和DC后网表之间的形式验证,不知道postDC和PostDFT网表之间的形式验证具体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吗?做综合网表和DFT后网表间的形式验证需要.svf文件吗?需要的话如何 ...

不用svf, 因为要比的只是function mode的功能,这部分电路并没有变化,具体看4楼楼主的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svf, 因为要比的只是function mode的功能,这部分电路并没有变化,具体看4楼楼主的更新
...

哦哦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