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比较器相关问题

楼主(2024-02-29):
SAR ADC中的比较器的第一级预放大器电路结构如图所示,其中尾电流 Itail 大小可调,偏置电压 Vbias2 由电阻分压产生 大小可调,负载晶体管M1和M2的并联个数multiplier可调。问题:
(1)这三种可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三种可调应该怎么配合?也就是说当尾电流 Itail增大的时候,Vbias2 和M1的multiplier应该怎么变化?

(2)M3和M5应该是cascode连接方式增大增益,但是这个比较器的增益受制于M1的输出电阻吧?为什么负载管M1不做成cascode呢?(备注:此电路电源电压0.9V,输入共模330mV左右)
(3)想要提高增益,有哪些方法呢?(最好是能保证带宽不受影响)

比较器中的预放大电路

比较器中的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