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calculator报错,新手求助

楼主(2024-02-29):
使用ADE calculator的时候点击vt准备选择端口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ERROR(EXPLORER-1600):Cannot find an active session named finxSession1. You can only modify an ADE Explorer session that is active. Perhaps the session name was misspelled or has not yet been created. Verified the session name matches an existing ADE Explorer session.
向各位大佬求助

网友A(2024-10-14):
解决了吗?qwq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qwq

应该是bug,我重启virtuoso就可以用ADEL了

网友(2024-11-2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ug,我重启virtuoso就可以用ADEL了

同样遇到了,重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