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buffer想稳定输出1V,负载电流太大了,输出不稳,怎么办啊?谢谢各位了

楼主(2024-02-29):
LDO+buffer想稳定输出1V,负载电流太大了,输出不稳,怎么办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输出不稳是震荡了 还是输出电压在大电流下  达不到1v, 如果是后者  可以试试调大功率管的尺寸,因为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输出压根不在反馈环路里 不准很正常。

网友:
左上角的MOS,复制了输出管的电流?

网友:
最后一级多此一举,LDO功率管为啥不直接用N管?

网友:
增益输出不应该直接接到功率管gate端么,要这个pmos没啥作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