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知道smic28里面的P4这一层怎么理解

楼主(2024-02-29):
5资产
有没有大佬知道smic28里面的P4这一层怎么理解

网友:
与HKMG有关,HKMG概括就是用金属栅极代替硅栅提高介电常数,P4作为运算层参与刻蚀PMOS硅栅,P4对画图没什么影响,gate frist工艺需要硅栅实现自动准,所以先生产后刻蚀。

网友:
和tsmc28的PM一样吧。。HKMG

网友:
HKMG PMOS WorkingFunction poly remove
HKMG 的dummy poly remove。我从字母意思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