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金属宽度计算得问题

楼主(2024-02-29):
一条线最大电流2.3mA ,响应时间0.8ms, 然后电流密度1.9mA/um。 最后结论是这条线得宽7um 为什么?这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响应时间?  和频率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应时间?  和频率啥关系

不知道 电路图上这样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电路图上这样标的

电路上标的  直接问设计  顺便告诉一下  咋算的 很好奇

网友:
多少度?给你结论的人你不问

网友:
问电路要公式看看 好奇

网友:
要根据不同温度下的电流能力来计算线宽

网友:
得看工作温度,还得看是不是对寄生电阻有要求吧

楼主:
问了老大,老大说 有这条件,长距离走线,越宽电阻越小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金属的宽度跟他能走过多大的电流是什么关系,其次走线长度,至于你说的响应时间,多半是对走线电阻的考虑,不需要问他响应时间,只需要问他能接受的寄生电阻是多大就行。

网友:
因为压降?

网友:
所以IR和大电流是两种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