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通过SpiceIN快速将cdl文件导入Virtuoso,并生成相应的schematic view。

楼主(2024-02-29):
【Virtuoso】通过SpiceIN快速将cdl文件导入Virtuoso,并生成相应的schematic view时,版图有两种类型的MOS管,一个是带ISO的,一个是不带ISO的,但是生成相应的schematic view的管子是带ISO,我的mapfile文件是写了两个类型了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mapfile文件写错了,

网友A:
看有没有有用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有用的提示

就是我版图明明是PCH5但是生成的电路是PCH5_NBL,其它没啥问题

网友:
首先确认 用 CDL 验证,是笑脸,你用schematic 验证没有笑脸,就是spice in 时有错,再对照 CDL 与 schematic 管子类型,我猜测可能是你的 device map 写的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