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用virtuoso实现阻抗匹配?

楼主(2024-02-29):
  新人小白学习设计LNA,设计出的电路图如下以及输入端口的S11也如下图,想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做这个输入匹配网络?我用软件使用中心频率设计匹配出来的效果如第三幅图,这个情况应该是根本不能用的,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告诉我该具体怎么匹配,或者从哪些地方可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电路图

电路图

匹配前圆图

匹配前圆图

根据软件数据设置后的圆图

根据软件数据设置后的圆图

楼主:
蓝色线条为S11,黄色线条为Gmin,观感很差深感抱歉!

楼主:
顶一下,麻烦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同求学习方法,后续用得上

网友:
问了我想问的问题,mark一下

楼主:
或者有人知道怎么做一个带宽较宽的匹配网络吗?急!

网友A:
一般而言,阶数越高的匹配网络越容易实现大带宽,要让smith圆图上匹配点随频率变化曲线一直在目标点附近就行了。可以试试多加点电容和电感。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是匹配好之后,在后面并一个L和C,LC是在中心频点谐振的,这样可以强行多加一个S11的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阶数越高的匹配网络越容易实现大带宽,要让smith圆图上匹配点随频率变化曲线一直在目标点附近就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会试一试这种方法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匹配网络的带宽应该是受Q值的影响的,那么如果我的晶体管没有匹配前的S11本来就在等Q圆值很大的地方,还能不能用刚才您说的方法呢?

网友(2024-07-04):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会试一试这种方法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匹配网络的带宽应该是受Q值的影响的,那么 ...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我也很疑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