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怎么将rectangular对象改为path对象?

楼主(2024-02-29):
请问版图中能否将rectangular的对象改为path对象,比如下面的用快捷键r创建的金属走线是rectangular
而用快捷键p创建的金属走线是path

谢谢大家~

网友:
Edit->Convert->To Path

网友:
选中,右键convert to path,旁边没写是什么快捷键的话,就自己去写到bindkeyt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