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中 无法创建文件夹,

楼主(2024-02-29):
虚拟机中 无法创建文件夹,并且文件夹不可更改编辑权限,这是怎么回事,是linux系统权限还是虚拟机的权限没有设置?

网友A:
你先su切到管理员权限,看看能不能建立么,如果可以,说明是系统权限设置不对,如果su切换到管理员权限还不行,哪就是虚拟机本身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su切到管理员权限,看看能不能建立么,如果可以,说明是系统权限设置不对,如果su切换到管理员权限还不 ...

切换到su 需要密码,密码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到su 需要密码,密码不知道

123456  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