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分析与设计

楼主(2024-02-29):
各位大佬好,我是个IC小白,在做LDO环路分析设计的项目,遇到问题如下。

1、LDO环路一般拆分为功率级、控制级和补偿级三个模块的话,完整的设计流程是否是:写出功率级、控制级的传递函数,根据相位裕度需要在EA处用TYPE II、TYPE III型环路补偿,从而得到环路完整传递函数?
2、如嵌套式密勒补偿等频率补偿方法此时是否还需要?还是说与环路补偿相比应用对象不同?
提前感谢各位大佬热心解答

网友A:
以下个人浅见,看看就好

我在做LDO时会先看目标架构是(C free / capless / 外挂式大电容...),之后根据附载电流、电容计算输出极点的位置,通常这个会是已订目标,接着看整体电流 消耗被限制为多少,来决定error amp的架构,这边另一个极点也会得到。 那么补偿就得视情况决定,都会因为条件不同而改变,光是同一种架构给予不同的负载电流范围就有可能要不同的补偿方式。

转移函数我个人认为必须理解的是各参数的影响,比如增益会对精准度的影响,load transient与什么有关,频宽与PSRR之间的相关等等。

网友:
以下个人浅见,看看就好

我在做LDO时会先看目标架构是(C free / capless / 外挂式大电容...),之后根据附载电流、电容计算输出极点的位置,通常这个会是已订目标,接着看整体电流 消耗被限制为多少,来决定error amp的架构,这边另一个极点也会得到。 那么补偿就得视情况决定,都会因为条件不同而改变,光是同一种架构给予不同的负载电流范围就有可能要不同的补偿方式。

转移函数我个人认为必须理解的是各参数的影响,比如增益会对精准度的影响,load transient与什么有关,频宽与PSRR之间的相关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个人浅见,看看就好

我在做LDO时会先看目标架构是(C free / capless / 外挂式大电容...),之后根据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