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modulator量化器的输入失调电压要求

楼主(2024-02-29):
Sigma delta 里面,比较器输入端的噪声要求按理说是不高的,但我想了一下,比较器输入端的噪声通过几级闭环的积分器回到了调制器的输入端,那几级闭环的积分器按闭环增益来算,是不是采样电容和积分电容的比值啊,那这样一看,比较器输入端噪声的影响不是很大吗?
有无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采样和积分电容的比例贡献的是闭环增益,比较器噪声等效到输入端的时候,是要除以开环增益的,就类比一个多级运放,组成一个负反馈环路,最后一级的运放噪声要除以前面几级的开环增益,才是最后一级噪声等效到输入端的贡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