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mmrf工艺跑drc报错

楼主(2024-02-29):
大佬们,求助下smic180mmrf工艺(TB买的虚拟机自带的)跑drc时报错问题,具体信息如下:

1.搜了一些帖子说可能是calibre版本问题(目前用的19版)Userguide中红色框的意思是该pdk必须用13版的calibre吗?如果是这个问题,怎么切换成13版呢?
2.报错信息以及提到的rulefile第2712行内容如图(不知所云……)

困扰了好久…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大佬。

网友A:
1.搜了一些帖子说可能是calibre版本问题(目前用的19版)Userguide中红色框的意思是该pdk必须用13版的calibre吗?如果是这个问题,怎么切换成13版呢?

不是必须使用13版,但是使用13版是一定不会有错的,红色框内意思是改drc文件是在13版的calibre下编写并运行验证过的;切换成其他版需要你把当前版本卸载,并重新安装(install)

2.报错信息以及提到的rulefile第2712行内容如图(不知所云……

报错信息是说EXT语法有错,在19版下如果有输入layer那么notch或者space就需要被指定。
calibre不同版本的svrf/tvf语法有细微的不同,建议按照给的文件所示使用13.4_15.12版cablibre运行该dr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搜了一些帖子说可能是calibre版本问题(目前用的19版)Userguide中红色框的意思是该pdk必须用13版的calib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解答,准备安装13版试试看,再请教下,删除重新安装需要的安装包如何获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解答,准备安装13版试试看,再请教下,删除重新安装需要的安装包如何获取呢?
...

这个就不太清楚你们公司的流程了,需要你去问你们公司的IT或者CAD部门或者主管,老板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