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看不到里面标准单元库的版图

楼主(2024-03-01):
用innovus做了一个小模块的数字版图,但是始终看不到里面数字标准单元的版图,只能看到连线,想问下怎么才能在innovus中看到完整的版图?

整体版图

整体版图

局部

局部

网友:
innovus输出gds,然后再导入标准单元库中就ok

网友:
innovus就是只看到standard以上层的,导出gds时merge standard gds然后再导入virtuoso里

楼主:
但是为什么看别人的就可以看到版图呢,是在哪里添加的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display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