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自己手写calibre的lvs规则,可以吗。主要是想做SVS功能。

楼主(2024-03-01):
有一个cdl网表,
想做前后对比,看有什么差异没。
初步想到的是calibre的svs功能,但是没有pdk。
所以需要自己写lvs规则?

或者有什么方法绕过这个lvs规则,或者不写pdk那么复杂的lvs规则?
因为pdk的lvs规则,一般包括版图层次的定义。而我只有cdl,不知道版图层次的定义。

网友:
只要不违法 ,随便你折腾

网友A:
搞一个现成的pdk,把器件的类型改成pdk里面的来验证,不就行了吗?

网友B:
能进行lvs,不就能进行svs吗,这不是calibre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个现成的pdk,把器件的类型改成pdk里面的来验证,不就行了吗?

我尝试看看,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进行lvs,不就能进行svs吗,这不是calibre自带的吗

没有pdk,
然后就没有lvs规则,
也就没法直接lvs。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pdk,
然后就没有lvs规则,
也就没法直接lvs。

好吧,我学习学习,插眼

网友C:
直接diff cdl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diff cdl就可以吧

会做一些合并器件,合并总线的操作等。
主要是signoff cdl。

网友:
svs的时候取消自动生成,把自己的两个cdl分别填在里面

网友:
svs calibre自带的吧

网友D:
啊,你指的SVS、是我理解的netlist vs netlist 吗

楼主(2024-06-19):
引用 网友D:
啊,你指的SVS、是我理解的netlist vs netlist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