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反相器加latch电路的作用试什么,欢迎讨论!

楼主(2024-03-01):
下图所示为时钟电路,前面为delay 调节电路。 我理解为这种latch电路为了抗信号抖动,但是反相器本身也有整形信号的作用。所以想请教下这个电路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什么场合会应用到此电路,谢谢

网友:
伪差分,上下两条支路同时翻转。VCO里面会用到。

网友:
可以保证上下两路差分的?

网友(2024-12-10):
加latch形成正反馈加快时钟沿的上拉下拉速度从而减小抖动

网友(2025-01-14):
可以用来做单端转差分,修正信号之间的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