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IC617(618)怎么设计PCELL,我比较笨,希望能说详细点,感激不尽!

楼主(2024-03-0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论坛已有的文件,我把ct在 y方向的number of repetition的参数修改过了,其他步骤如果还有出问题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可以再问我。主要问题其实在于孔的数量和偏移量的函数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附件

以为这是什么新的文档呢,原来只是改了个名字,内容和以前下载的分毫不差

网友:
Pcell Designer是不是需要lisenc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为这是什么新的文档呢,原来只是改了个名字,内容和以前下载的分毫不差 ...

那我删掉吧 避免再浪费大家的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删掉吧 避免再浪费大家的积分

删掉没必要,我刚才又找了下论坛,发现原帖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D:
微信/b站应该都有,你可以找找相关的

楼主:
是不是以前的文档没关系,能解决问题就行了。多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信/b站应该都有,你可以找找相关的

是不是没传上来,没看到附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论坛已有的文件,但是其中有一些错误,我把ct在 y方向的number of repetition的参数修改过了,其他步骤 ...

前面表达不准确,原参数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同工艺下的值会有差异,我在文件里注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论坛已有的文件,我把ct在 y方向的number of repetition的参数修改过了,其他步骤如果还有出问题或者不 ...

特别感谢。麻烦问下“点击Repetition-Repeat in X,然后点击gate、右侧metal,此时一共选中三层layer,双击空白处确认。”点击gate、metal只有2层layer,后面说选中三层layer是不是打错了?

新手上路,呵呵,好像孔上的铝没有重复。还有不知道第一个栅下的有源区怎么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表达不准确,原参数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同工艺下的值会有差异,我在文件里注释了 ...

麻烦再问一下:孔上的铝没啦,您看是哪步有问题?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麻烦问下“点击Repetition-Repeat in X,然后点击gate、右侧metal,此时一共选中三层layer,双 ...

这个重复动作是设定fingerm值的,可以根据这个目的尝试推断出需要复制的部分,也就是除左侧metal和ct孔以外都要选上,当然整个pcell都选上表现结果也没有差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孔上的铝没啦,您看是哪步有问题?多谢。

没有见过layer消失的情况,应该是操作出问题了,你按步骤重新做一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layer消失的情况,应该是操作出问题了,你按步骤重新做一遍看看。 ...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步骤和资料中不完全一样,逻辑上是完成每一个动作都要马上compile to pcell,这个很关键。举例1)a.设定stretch line,指定参数  b.设定stretch line对应的目标,即qualify  c.compile to pcell   2)a.选择重复目标b.设置重复参数c.compile to 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步骤和资料中不完全一样,逻辑上是完成每一个动作都要马上compile to pcell,这个很关 ...

这个可以保存为程序文件吗?我要是哪步弄错了还需要重新来一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保存为程序文件吗?我要是哪步弄错了还需要重新来一遍吗

弄错了可以看看当前步骤下的标签页,比如stretch-Modify可以修改参数,redefine可以重新画参考线。但是有时候specific object和其他目标混在一起的话需要重新来一遍,这个熟练操作之后也很快的。compile to skill skill file我没有用过,刚刚试了下保存路径找不到文件,挺奇怪的。但是可以通过Pcell-Parameters-Summarize查看设定好的指令

网友E(2024-06-13):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麻烦问下“点击Repetition-Repeat in X,然后点击gate、右侧metal,此时一共选中三层layer,双 ...

问个问题,你弄出的pcell,随着w的变化,第一个孔和最后一个孔距离aa上下边沿的距离是一样的嘛,我这个调不出来,我也没有设置ods参考线感觉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个问题,你弄出的pcell,随着w的变化,第一个孔和最后一个孔距离aa上下边沿的距离是一样的嘛,我这个调 ...

距离是一样的,原理就在于文件中提供的参数,number of repetitions和adjustment to stretch,通过参数控制CT孔居中对齐

网友(2024-08-22):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麻烦问下“点击Repetition-Repeat in X,然后点击gate、右侧metal,此时一共选中三层layer,双 ...

应该是两层,笔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