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PI引脚的驱动电流怎么测试啊

楼主(2024-03-01):
【新人求助】芯片有专门的SPI引脚用于外部通信(不是GPIO引脚复用),现在想要测试这些引脚的驱动电流。我之前测过GPIO的驱动电流,那时候需要控制IO口输出恒定的1或者0,然后外接电阻或者电子负载测试。但是这个SPI我就不太明白了,怎么让它的引脚都处于输出状态,且恒定输出1或者0呢?或者说有其他的测试方法么?
有没有人可以指点一下啊,。拜托了!!!

网友:
SPI引脚不也是类似GPIO,通过芯片程序将SPI管脚输出方向和电平设定,将SPI待测管脚设成输出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