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和共栅放大器的性能比较问题

楼主(2024-03-01):
各位大佬,看图我搭建了一个共源和一个共栅的放大器,上方的负载电阻是一样大小的,根据书本介绍,共源和共栅的放大器都为gm*rd,但是一个是反相一个是同向。

但是我在仿真DC的时候得到的gm,共源为1.016m,共栅为993u,这差出来这么大的数量级,和书本不符合呀。
另外在仿真AC的时候,电压增益差不多都是6,但是怎么都是同相的呢?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1.016m和993u相差什么数量级,,,才3%左右

网友B:
差了不到20u啊兄弟

网友:
Gm差别不大啊,可以在输入加一个小的正弦信号看输出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6m和993u相差什么数量级,,,才3%左右

那请问怎么能得到反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了不到20u啊兄弟

对,数值现在差不多,可是怎么看出来反相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数值现在差不多,可是怎么看出来反相呢?

给个vsin跑瞬态很容易看出来呀。。。你对比一下两个输出波形的相位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vsin跑瞬态很容易看出来呀。。。你对比一下两个输出波形的相位就明白了。
...

跑DC和AC无法得到相位吗,只能是tran?,为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