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centos7上,直接远程桌面连接win操作系统,有方法吗

楼主(2024-03-01):
因为组网的原因。
所以想到了这个思路,想问有方法吗。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远程桌面啊,你也可以用vnc或者etx,或者其他更复杂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远程桌面啊,你也可以用vnc或者etx,或者其他更复杂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

有点启发了,安装win的vncserver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点启发了,安装win的vncserver是吧?

想再问一下,支持多用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再问一下,支持多用户吗。

以上方式均支持多用户

网友:
remote desktop viewer
https://wiki.gnome.org/Apps/Vinagre

网友:
装remmina用RDP直接连。

网友:
1. WINDOWS若不是Profession版本就裝vncserver,然後linux內用vncviewer連
2. WINDOWS若是Profession版本就開啟遠端桌面,然後linux內用RDP連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连win用RDP协议 好用 windows多用户登录 多几个步骤

网友:
可以 ,centos 上安装xrdp-0.9.22.1-2.el7.x86_64
freerdp-libs-2.1.1-5.el7_9.x86_64
freerdp-2.1.1-5.el7_9.x86_64

就可以在centos  上远程连接windows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