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andgap中运放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4-03-01):
在一篇论文中看到的结构,请问为什么这里的运放可以直接驱动电阻负载,不是应该要加一个buffer吗?以及输出为什么要加一个电容C2?

网友A:
M8和M9的电流镜提供Vref的驱动能力
C2是为了零极点稳定性考虑, 输出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和M9的电流镜提供Vref的驱动能力
C2是为了零极点稳定性考虑, 输出滤波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