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问题

楼主(2024-03-01):
取消选中了,但所有还是处于选中的高亮,实际也是没选中的,这是动到了什么设置吗

网友A:
高亮有可能是的隐藏层次

网友:
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有可能是的隐藏层次

不是这个原因,你说的hilight是层次是y0那些的,这个就是单纯的选中那个白边

楼主:
重启是可以解决,就是想问问大家这是不是哪能设置哈哈哈

楼主:
注意,是选中,普通的选中,和mark没任何关系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ctrl+d 后还是 还是选中 hilight  后来重启解决的,感觉不像是那里设置的问题,反而像是shift 键一直没弹起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电路上加了probe,然后这根线就会点亮,跟highlight不一样的,mark取消不掉,只能remo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电路上加了probe,然后这根线就会点亮,跟highlight不一样的,mark取消不掉,只能remove ...

不是,跟mark没关系,就是单纯的在版图里选中某个东西,然后即使不选中,依然停留在选中状态,

网友:
Edit---Select---Clear All Selection Protection试下,不行的话就是其他原因咯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每次都只能重启。

网友:
是因为Q属性栏选中到了,没取消掉吗?高亮的部分重新选中Q,能不能解决

网友(2024-08-27):
我之前是取消选中Options里面Highlight中的From Selected Objects(Pins,Instances,Shapes)这一选项的  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