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脚本transform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4-03-01):
我想抓取底层所有pad cell上面CB层的bBox坐标信息,并transform到顶层,transform=dbGetInstTransform(pad),bbox=dbTransformBBox(CB~>bBox tansform),但是当底层pad为单个cell阵列出来的话,只能抓取阵列之前的单个cell,阵列出来的其他CB层抓不到,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用dbGetOverlaps()和dbGetInstTransform()配合就行了

网友:
dbShapeQuery()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bGetOverlaps()和dbGetInstTransform()配合就行了

我就是用的这两函数配合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阵列的pad  cell只能抓到一个,大佬能帮忙详细说下怎么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这两函数配合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阵列的pad  cell只能抓到一个,大佬能帮忙详细说下怎么用吗
...

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是dbGetOverlaps()可以得到array的阵列信息,通过(0 0)的那个cell的坐标和uX、uY和oration计算出其它array的坐标,然后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第二个思路是再加一个dbCopyFig()来配合。先把所有的CB层copy到editCellView,然后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最后再删掉copy出来的CB。
第二个方法会更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是dbGetOverlaps()可以得到array的阵列信息,通过(0 0)的那个cell的坐标和uX、u ...

大佬,把CB  copy上来需要transform信息,array出来的pad的transform信息还是得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把CB  copy上来需要transform信息,array出来的pad的transform信息还是得不到
...

objs=dbGetOverlaps(cv bBox list("CB" "drawing") 32 t)

foreach(obj objs
    transform=dbGetInstTransform(obj)
    tempObj=cadr(obj)
    while(listp(obj)
        tempObj=cadr(tempObj)
    );end while
    tempCB=dbCopyFig(tempObj cv transform)
    CBs=append1(CBs tempCB)
);end foreach
~~~~~~~~~~~~~
tempCB就是复制到edit cell view的CB,CBs就是这堆CB的list,后面留着或者删掉看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s=dbGetOverlaps(cv bBox list("CB" "drawing") 32 t)

foreach(obj objs

谢谢哥,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想把pad  cell复制到顶层,这种transform怎么转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想把pad  cell复制到顶层,这种transform怎么转换呢
...

不需要转化啊,tempObj是啥就复制啥,让tempObj=cell_id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还有个问题,我现在想把pad  cell复制到顶层,这种transform怎么转换呢
...

之前的回复说错了一个点,改正一下:获取transform用dbGetHierPathTransform()替代dbGetInstTransform()。

对于非inst/mosaic而言,dbGetInstTransform()和dbGetHierPathTransform()而言得到的结果一样,可以通用。但对于inst/mosaic而言得到的结果并不一样,如果只是获取inst/mosaic在当前cv的Transform,用dbGetInstTransform();如果要把这个获取的Transform作为dbCopyFig()之类的函数的参数的话,用dbGetHierPathTransform()。

所以在获取Transform作为copy类函数的参数的时候统一用dbGetHierPathTransform(),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obj。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转化啊,tempObj是啥就复制啥,让tempObj=cell_id不就行了

哥,我自己写的您帮忙看下,我这个能复制出来,但是复制出来的padcell相对位置变了,问题应该是transform这里,不知道怎么搞了
pads=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32 "inst" list(list("cell name" "==" "PAD_58")))

objs=dbGetOverlaps(cv cv~>bBox list("CB" ""drawing) 32 t)
foreach(pad pads
foreach(obj objs
transform=dbGetInstTransform(obj)
padcell=dbCopyFig(pad cv transform)
padcells=append1(padcells padcell)
leMakeCell(padcells "pad_lib" "pad_1" "layout" nil))))))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自己写的您帮忙看下,我这个能复制出来,但是复制出来的padcell相对位置变了,问题应该是transform ...

你把CB layer的transform给pad cell用,真是个天才!!!

dbCopuFig(obj cv transform)中的obj和transform要一一对应,先不说你用两个搜索结果来拼搭顺序对不对得上,就是这参数的概念就没理解清楚。
pad cell依然用dbGetOverlaps()来搜索,如果只是考虑cell的话第三个参数设为nil,即dbGetOverlaps(cv cv~>bBox nil 32 t)。得到的结果中就包含有目标cell的dbId,只是要处理一下,在7楼我给你回复中给了方法。得到了dbId再用条件判断语句判断一下就得到目标cell的dbId啦。

记得看我给你的最新那条回复,把dbGetInstTransform()替换成dbGetHierPathTransform()。

楼主:
哥,我知道这是CB的transform,就是不知道pad cell的transform该怎么表达了才继续用这个来研究的,7楼那个语句执行出来会报cadr后的变量需要是list的警告,有点难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我知道这是CB的transform,就是不知道pad cell的transform该怎么表达了才继续用这个来研究的,7楼那 ...

报啥错就解决啥错,思路对了就没问题
while(listp(tempObj)
        tempObj=cadr(tempObj)
);end 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啥错就解决啥错,思路对了就没问题
while(listp(tempObj)
        tempObj=cadr(tempObj)

谢谢老哥指教,最后再请教一下dbGetOverlaps查找输出的结果怎么看呢,我不知道为啥要写tempObj=cadr(obj)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指教,最后再请教一下dbGetOverlaps查找输出的结果怎么看呢,我不知道为啥要写tempObj=cadr(obj ...

用输出函数print或者直接在CIW窗口运行dbGetOverlaps()看。至于为啥要这么写,自己看函数结果说明,或者从得到的结果去观察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输出函数print或者直接在CIW窗口运行dbGetOverlaps()看。至于为啥要这么写,自己看函数结果说明,或者 ...

谢谢老哥,搞懂了

网友(2025-04-16):
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嗯嗯,牛,解决了

网友:
棒,太棒了,棒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