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DFT flow 学习讨论

楼主(2024-03-01):
以前做DFT都是用Tessent_shell or DFTC, 现在需要学习Cadence 的DFT flow, 感觉现在网上这块的资料特别少, 想看看有没有在用Genus & Modus DFT flow的同志们一起学习,讨论。

网友:
tessent flow有学习资料吗

网友:
看官方ug

网友A:
请问tessent可以在mbist/scan之前初始化一些特定的序列吗?如果有一个自定义的TAP/TDR,用来控制外部OSC,PLL,DFT modes

Cadence和synopsys的tool貌似都可以

Cadence flow学习可以私信交流

网友B:
tessent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sent可以的。

cadence是相当于用force来模拟JTAG协议配置TDR

synopsys sms通过SHIFT_IR(length, value), SHIFT_DR(length, value)控制TDR
请问tessent如何控制自定义的TAP/TDR? 文档哪里有说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tessent可以在mbist/scan之前初始化一些特定的序列吗?如果有一个自定义的TAP/TDR,用来控制外部OSC,P ...

TDR  就是做这个用的啊

网友A:
问题是如何用icl描述我自己RTL instantiate的DW_tap + TDR
比如
IR                  DR
8'b10000000  TDR_0[15:0]
8'b10000001  TDR_1[15:0]

如果不能用icl描述清楚,就无法用PDL语言配置

Cadence flow就比较死板,需要用一行一个cycle Force tck,tms,tdi来模拟TAP FSM来shift TDR,效率很低

网友(2025-03-11):
我也在学,刚开始研究。网上一点教程都找不到

网友:
工具带的doc和RAK。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如何用icl描述我自己RTL instantiate的DW_tap + TDR
比如
IR                  DR

RTL 例化的TAP 也可以用ICL 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