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Sim XA混合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01):
最近在进行模拟数字混合仿真,使用的是S家的primesim XA工具,因为看到其说是使用了fastspice仿真,速度更快。
但是目前仿真显示速度并不快,有以下几个疑问:
1. fastspice具体指什么?仿真内核、引擎?XA是否直接会使用fastspice,还是需要人工配置?
2. 目前仿真比较慢,通过修改XA的一些命令配置,也没有效果
    目前修改的命令有 set_sim_level,已经改到最小1
    set_tolerance_level也修改到最大了,但是结果并没有明显区别

有没有什么方法提高方针速度(在不出错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仿真精度)?

楼主:
追加一个问题,如果使用XA仿真很长时间时,仿真总是在过程中自己停掉。比如整个仿真10mS,仿真有时候3mS多停掉了,有时候6mS多停止了,这个如何debug?如何查找原因呢?

网友(2024-04-19):
你这种与项目相关的问题怎么可能一句话解决, 你得让老板花钱请人解决呀。 可以V: 49846364

网友(2024-10-05):
最小不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