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SF和FVF的区别

楼主(2024-03-01):
如图,SSF和FVF都是在Source Follower的基础上将输出阻抗减少gmro倍,请问这二者在应用场景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
输出sink source的电流能力有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sink source的电流能力有不同吧

不过图里面SSF的source 电流能力又被限制了?这一点二者好像看不出优劣?

楼主:
求别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sink source的电流能力有不同吧

输出电流能力难道不是由输出阻抗决定的?

网友:
直觉上FVF的效率比SSF高。因为FVF的SF管使用了所有电流,而SSF里面SF管和FB管用的电流是分开的

网友(2024-08-21):
好奇同問
不知有哪位大神可以解惑

网友B(2024-12-27):
电流驱动能力基本都是取决于附加管的宽长比,输出阻抗的减小也是一样的,但是FVF的psr特性会更好,并且stb相对于好稳定,因为主极点和次极点差的很大,除非输出挂的电容非常大。但其对dc的要求高,因为M2容易让M1进入线性区。而ssf的设计会更加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驱动能力基本都是取决于附加管的宽长比,输出阻抗的减小也是一样的,但是FVF的psr特性会更好,并且stb ...

谢谢大佬~不过FVF里M2源极的电源波动不是会经过M2的作用直接提现在输出上吗?为什么FVFd的PSRR反而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