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和GND交叉的power线用金属几呢?

楼主(2024-03-01):
大佬们好啊,这种单个模块的版图,GND 和VDD用金属几连在一起呢?我看大家都说power线用高层金属,但是这种模块,也不是最后的版图,要过lvs,我该怎么连呢?我是用金属1在模块外把它们连起来,但是看着特别别扭,这样对么?

网友:
那层都可以,没有IREM问题就行,你跑宽一些    。。参考下顶层的规划。。

网友:
虚拟连接过

网友:
1层不用,2/3走线,搞M4/M5宽线打上去,

网友:
1p几m,参考顶层电源布局,在底层把电源拉到中高层(如4/5/6),可以不接,用虚拟连接,顶层接上

网友(2024-12-10):
逻辑的电源地要足够叠层到metal2,也就是tap上不要走横向metal2,保证可以在上层打孔到metal2铺满即可。内部使用虚拟连接来过lvs,在上层比较独立的模块来规划电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