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um的SRAM在virtuoso中LVS报错

楼主(2024-03-01):
最近晚辈向代理要到了0.18um的sram的memory compiler,生成了一个single port的sram,并将其gds导入到virtuoso当中打算验证LVS,netlist为一并生成出来的.net文件,随后LVS报错如第一次LVS图所示

第一次LVS的incorrect net

第一次LVS的incorrect net

第一次LVS的incorrect instance

第一次LVS的incorrect instance

根据报告出来的问题,猜测是NDIO18这个器件或者名称大小写有问题,于是乎首先修改LVS规则文件,将#DEFINE CASE_SENSITIVITY 设置为TRUE,重新LVS后,incorrect instance出现不一样的报错

第二次LVS的incorrect instance

第二次LVS的incorrect instance

因此尝试修改sram的netlist文件,将netlist文件开头的equiv字段取消注释,设置成这样

*.EQUIV n18  = N18
*.EQUIV p18  = P18
*.EQUIV pdio18 = PDIO18
*.EQUIV ndio18 = NDIO18

随后重新LVS,且仍然报错,,与最初的LVS结果相比,仍然是missing instance,但是器件名称从大写变为小写。
随后也尝试在LVS OPTION中将关于DIODE的device option设置unused,但是结果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LVS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理论上而言代理给到的memory compiler不会出问题,并且也没对版图作出任何修改,希望各位前辈高人能够指点一下晚辈,感激不尽!!!

网友A:
大小写问题lvs 文件里面 LVS COMPARE CASE 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问题lvs 文件里面 LVS COMPARE CASE NO

感谢前辈的解答,可是好像不行,我将LVS文件中的这段话

#IFDEF CASE_SENSITIVITY TRUE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ENDIF

YES和NO排列组合共8种情况都试了一遍都不行,仍是一样的报错

网友B:
看你一开始的lvs报告,你是不是应该把LVS optinons里面的和NEG相关的Filter勾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一开始的lvs报告,你是不是应该把LVS optinons里面的和NEG相关的Filter勾一下试试 ...

感谢前辈解答,与NEG相关的LVS Option中主要是由resistor,capacitor和diode的pin float或者tied,这些都按您说尝试过勾选或分别勾选了,但是还不行,报错仍是一样的

网友:
CASE_SENSITIVITY TRUE
#IFDEF CASE_SENSITIVITY TRUE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ENDIF
或者是改cdl 应该可以解决大小写的问题,
如果大小写一直还是没有匹配上可以考虑是不是其他问题,比如尺寸错误,电源等短路问题。

网友C(2024-08-20):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已解决,原因是代理给的memory compiler太老了,与LVS文件对应不上。随后代理又给了一份老一个版本的LVS文件,我利用文件比对软件对比两个LVS文件发现主要引起LVS过不了的原因在于较为新一些的LVS文件缺少"ndio18xx"相关字段,于是将较老一些的LVS版本的涉及"ndio18xx"相关字段的语句,共有3句,更新到较新版本的LVS文件中,然后一次就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代理给的memory compiler太老了,与LVS文件对应不上。随后代理又给了一份老一个版本的LVS ...

嗯嗯,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4-12-26):
楼主,问下,我最近也是开始用smic0.18设计sram,容量4kbyte,但是对mbist不了解,你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推荐的资料,谢谢!看tessent

网友(2025-06-05):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代理给的memory compiler太老了,与LVS文件对应不上。随后代理又给了一份老一个版本的LVS ...

谢谢,我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