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PLL设计,用65nm CMOS工艺设计10GHz PLL的性能如何?能实现基本功能吗?

楼主(2024-03-01):
楼主最近要为高频ADC设计片上时钟,所需时钟频率为10GHz,要求使用TSMC 65nm CMOS工艺,请问65nm工艺能够完成该设计吗?RMS抖动在2-3ps左右都可以接受。
1.目前论文中有使用SSPLL架构在65nm下设计的10GHz PLL,但使用的参考频率都在几百MHz,无法由晶振直接提供。如果使用晶振提供参考信号,那分频比会变得很大,这会对噪声产生很大影响吗?
2.是否能通过两级PLL级联实现10GHz的时钟信号呢?两级级联的PLL是否会有更好的性能呢?
3.如果不能直接产生10GHz的PLL,那是否可以通过2.5GHz或者5GHz的PLL再接频率倍增电路实现10GHz信号的产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工艺库中的电感的Q值仅仅是15左右。。。这个Q值真的能做到-115dBc/Hz吗?我做的VCO只有-90dBc/Hz。。 ...

电感Q提升到20以上,相噪大大改善。还有就是电感的感值尽量小,输出幅度净量大些,对相噪来说是友好的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想问下楼主SSPLL这种结构产业上的做的多吗,感觉没见过几个

网友B:
65nm是可以实现10GHz的PLL的

1,分频比的增大会直接恶化带内噪声的表现,但RMS.jitter的要求是ps级别的话,还是很容易满足的
2,可以用两级级联的方式,至于更好的性能,还是要看设计
3,可以用注入锁定倍频电路对PLL的输出频率进行倍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nm是可以实现10GHz的PLL的

1,分频比的增大会直接恶化带内噪声的表现,但RMS.jitter的要求是ps级别的话 ...

请问您是否有做过类似的设计呢?目前可以买到625MHz的有源晶振,如果使用625MHz的有源晶振作为ref,那分频比N=16,噪声性能可以优化一些。但625MHz的鉴相频率,对电荷泵的要求又会变高

网友A:
这个工艺下,10GHz在offset1MHz的情况下,相位噪声很轻松到-115dbc/Hz,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晶振用100M左右的就够了。你这个要求很松。N变大增大的也就是CP/REF噪声而已。用LCVCO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艺下,10GHz在offset1MHz的情况下,相位噪声很轻松到-115dbc/Hz,应该问题不大 ...

但是工艺库中的电感的Q值仅仅是15左右。。。这个Q值真的能做到-115dBc/Hz吗?我做的VCO只有-90dBc/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用100M左右的就够了。你这个要求很松。N变大增大的也就是CP/REF噪声而已。用LCVCO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

我做的LC-VCO在1MHz时相位噪声有-90dBc/Hz了,这个性能应该是无法满足指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Q提升到20以上,相噪大大改善。还有就是电感的感值尽量小,输出幅度净量大些,对相噪来说是友好的
...

为什么电感的感值小一些会更有利呢?相位噪声不是与L*Q的三次方成反比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的LC-VCO在1MHz时相位噪声有-90dBc/Hz了,这个性能应该是无法满足指标的吧
...

你这个LCVCO的相噪有点过差了吧。有的RING的都能到这个水平啊。先优化好你的VCO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LCVCO的相噪有点过差了吧。有的RING的都能到这个水平啊。先优化好你的VCO先。
...

今天换了一个300pH的Q值在25左右的电感,噪声优化到-100dBc/Hz@1MHz了,看了noise summary,主要噪声来源是负阻对的热噪声和开关电容管的热噪声,不知道还能怎么继续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一个300pH的Q值在25左右的电感,噪声优化到-100dBc/Hz@1MHz了,看了noise summary,主要噪声来源 ...

电感Q值在10GHz能到25?有点怀疑哈
CHP noise和VCO noise要联合优化,最优的是CHP noise和VCO noise在带宽处的相噪声一样,单看VCO的相噪是不行的。
300pH这么小的电感注意用电磁场仿真提取走线的寄生效应

网友:
谁有完整的 PLL  电路, 10G以上的,求一份,有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Q值在10GHz能到25?有点怀疑哈
CHP noise和VCO noise要联合优化,最优的是CHP noise和VCO noise在带 ...

如果使用很小的电感,确实可以将Q值控制在25,10GHz刚好是电感Q值的最高点。另外,如果使用N=80的分频比会导致电荷泵的噪声很大吧?但是如果分频比变小,CP又要工作在比较高的频率,如果是使用带有轨到轨运放的CP,那难以满足工作速度的需求吧。

楼主:
楼主还有个疑问,在PLL环路中,不同模块可以使用不同的VDD吗?比如PFD使用1.2v的VDD,而CP和VCO使用1.8v的VDD

网友:
1. 使用50MHz的晶振作為輸入參考頻率,然後使用兩級 cascade PLL就可以了。
2. 第一級用SSPLL架構,第二級用Injectional locked PLL
3. Cascade PLL前幾年ISSCC有很多參考文獻, 透過PLL的頻寬選擇都可以達到不錯的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很小的电感,确实可以将Q值控制在25,10GHz刚好是电感Q值的最高点。另外,如果使用N=80的分频比 ...

如果分频比动不了,增加电荷泵电流可以降低带内相噪声;运放的带宽高于PLL环路带宽应该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