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rc文件如何实现显示当前路径?

楼主(2024-03-01):
在.bashrc文件里面可以实现显示当前路径,具体效果如下:

换.cshrc文件不知道要怎么敲,有没有大佬告知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把第一幅图的 = 换成空格

网友B:
PS1='${debian_chroot:+($debian_chroot)}@<\w>: '

网友:
alias cd "ls;pwd"

网友:
export PS1='[\u@\hPWD]'

。。。还是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幅图的 = 换成空格

这个我之前试过  是不行的  会导致cd命令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1='${debian_chroot:+($debian_chroot)}@: '

感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
可以试试我这个 :
alias cd ‘ cd \!*; echo $PWD ;echo "" ; ls ;’

网友C(2025-05-09):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之前试过  是不行的  会导致cd命令失效

请问,cd 命令失效后如何把cd 命令改回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cd 命令失效后如何把cd 命令改回来呢?

用图形界面的方式到.cshrc文件里面改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