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如何切换?

楼主(2024-03-01):
        在做设计的时候,会遇到时钟切换的情况。 目前常用的时钟切换方式有两种:1、无毛刺时钟切换电路;2、Std_Cell包含的clock_mux。 我的疑问有三个:1、两种方案的差异在哪,应该怎么选择?2、clock_mux切换的时候会产生毛刺吗? 3、还有其他的时钟切换方案吗?

网友A:
clock_mux只是针对时钟做了些信号质量的优化,但它仍然是普通的组合逻辑单元,就会产生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_mux只是针对时钟做了些信号质量的优化,但它仍然是普通的组合逻辑单元,就会产生毛刺 ...

那如果我要去毛刺,那是在clock_mux之前做还是之后? 还是说只需要用”时钟无毛刺切换电路“对时钟进行选择就行了?

网友:
二者使用的场景一般有区别。
前者无毛刺切换用于动态切换,输出时钟驱动的逻辑电路是在一直工作的,而且输入的两个时钟也是一直有的;
后者mux电路一般在切换的时候,其输出时钟驱动的电路有可能是暂时不工作的,输入的两个时钟一般也不会同时存在,这样也能避免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