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类输出级悬浮电流源的浮栅结构级联MOS管的原因

楼主(2024-03-01):
在做运放的时候,发现添加gainboost运放之后,浮栅结构如果不级联,增益就会下降使得辅助运放近乎失效,有大佬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吗。

级联浮栅

级联浮栅

普通浮栅

普通浮栅

浮栅的示意图

浮栅的示意图

网友A:
猜测是类似cascode 管 。
你这个输出管 M31 M32 串联起来倒是挺特别的,啥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类似cascode 管 。
你这个输出管 M31 M32 串联起来倒是挺特别的,啥目的? ...

这个是论文截图,主要是只想给大家看下浮栅的地方以作说明,在这里cascode管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2024-08-27):
楼主有这篇论文名字吗

网友:
老哥,你好,这篇论文有文献链接吗

网友B(2025-03-17):
哥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以问问论文是哪一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以问问论文是哪一篇吗

我感觉是浮动电流源阻抗不够的原因

网友:
不好意思,没事了

网友:
看来那些是 class AB ,  那些 opa a4 a5 应该 提高 mos current mirror accuracy , 以前看过 led current mirror opa 锁住  2mos Vds , 因为 mos mirror 要准 得
Vgs1=vgs2 , vds1=vds2 , 但很多 都另一个 mirror vds  , 故有些电路会op 让两边 vds 相同 , mos vds 一样 current source 输出阻抗可拉高 .
输出端那 m31 mos 我觉得关掉时 让输出端 OPEN  完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