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ADS中自带的loadpull模板,把参数改了之后仿真出警告

楼主(2024-03-01):
求助:ADS中自带的loadpull模板,把参数改了之后仿真出警告

警告是:Number of nodes with no DC path to ground (topology corrected): 1
百度了一下是直流节点没有接地,但是找不出什么错误。求助求助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忽略。你可以点击原理图菜单 Tools -> Check Design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忽略。你可以点击原理图菜单 Tools -> Check Design检查一下。

我试了一下,在check design里没有显示警告,但是仿真过程仍弹出上面的警告,无法继续仿真。请问有办法能解决吗

仿真警告

仿真警告

check design

check design

网友A:
这不仿真正常结束了吗?仿真结果文件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仿真正常结束了吗?仿真结果文件都有了

但是仿真后没有数据图出现,工程列表里也没有对应的数据图。很奇怪

网友A:
你打开一个数据显示窗口,看看数据是不是可以切换到你的数据结果上。你是打开ADS的哪个模板? Insert Template还是从design guide上打开的,原理图改名了吗?你上面的图只能看看有没有数据显示偏置文件,而不是数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一个数据显示窗口,看看数据是不是可以切换到你的数据结果上。你是打开ADS的哪个模板? Insert Templ ...

我用的designguide里的loadpull,之前没有这个数据图,我又点了那个loadpull之后就弹出了这个。上面显示PAE_counters_p无效,应该是需要debug一下equation出啥问题了。

网友(2024-04-01):
你这个接地为啥是这样的,然后输出端加上一个节点试试

网友(2025-09-04):
大佬知道咋回事了吗

网友(2025-10-12):
你的管子的接地为啥和Term的接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