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LVS出现supply error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4-03-02):
今天看了一天了,LVS验证一直是supply error,我把LVS option的abort lvs on power/grond net errors的对号取消,LVS就跑成功了。是不是vss和vdd哪里短路了还是两个线交叉在一起了啊?

楼主:
label也都打上了,之前跑过一次,DRC和LVS过了,上周导师汇报老师重新说了布局和走线的问题,就又重新修改了,结果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
把LVS option的abort lvs on power/grond net errors的对号取消,然后LVS结果什么错误都没有吗

网友:
就是电源地有问题的时候就会报这个错,可以仔细检查下电源连接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label也都打上了,之前跑过一次,DRC和LVS过了,上周导师汇报老师重新说了布局和走线的问题,就又重新修改 ...

xd,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