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mos动态比较器仿真 对地电容cmin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02):
新手想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用5Vmos搭了一个double tail的比较器,如下图所示,输入一端接输入信号一端接5V的ref,前仿(第一个仿真图)没有问题。版图完全对称,各个对称节点寄生相同。后仿时正常仿真(第二个仿真图)没有问题,但在trans仿真的设置里面加了1f的cmin之后,输出完全错误,始终是1(第三个仿真图)。输入换成4v~5.1V的ramp以后发现输出还是始终不变(第四个仿真图)。讲道理在对称节点同时加上相同的对地电容cmin也不应该造成如此大的误差啊,并且之前用2Vmos管搭了完全相同的动态比较器结构跑后仿,无
论加不加对地电容结果都一致。想请问一下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后仿是加上cmin与真实情况相同还是不加cmin与真实情况相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