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大九天aether怎么仿真噪声

楼主(2024-03-02):
如图所示,这个参数怎么填啊???

网友A:
选一个输出节点(如果差分可以选两个),点击Select Node可以去原理图上选点。再选一个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一个输出节点(如果差分可以选两个),点击Select Node可以去原理图上选点。再选一个源。 ...

请教一下,source那里要选哪里的源啊

网友A:
vsource, isource, port都可以吧,这个和virtuso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ource, isource, port都可以吧,这个和virtuso差不多

试了,没有任何反应,iwave也没弹出来。

网友(2025-07-06):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在main form中我也不能找到noise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