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开发求助

楼主(2024-03-02):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MIPI接口,现在用的是S家的MIPI controller IP。

RX端已经大体上调通了,RX DPHY接收camera的数据,通过PPI接口连接到mipi rx controller,controller能够正常输出IPI接口的数据,即像素数据。

RX接收的像素数据在经过ISP之后,传给MIPI TX controller,将其发送出去。

TX controller 的输入为IPI,也就是pixel数据,包含了pixel_data,data_en,hs,vs这几个信号,输出端是PPI接口信号用于与DPHY连接,目标是让PPI有输出,这样就可以将数据传给MIPI TX DPHY。

但是现在MIPI TX controller一直失败,TX controller的PPI接口没有输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想各位大佬求助,可付费咨询!!! 如有用过S家mipi_csi2_device IP的大佬可以帮忙,感激不尽!!! 可付费!

想问一下对于ppi接口来说,每条lane的输入信号stopstate,ulpsactivenot以及readyhs必须是动态变化的吗? 我目前给这三个信号是固定的值。

网友A:
樓主問問題的技巧有待磨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問問題的技巧有待磨練呢。

不好意思,我重新编辑了一下,您再看一下。我表达能力有限

楼主:
您好,我重新编辑了一下问题,之前太乱了逻辑不清,您再看一下。

现在的仿真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
首先看看你的DPHY的出口部分有没有发起HS的传输呢?从你这个波形来看txdatahs都是0,看样子都没有发送hs。你可以先看看lp的信号有没有变化。

网友(点评):
DPHY的出口部分是指哪个呀? 应该指的是TX DPHY输入的PPI接口信号吧。 txdatahs是输出,4个data lane都是没有输出的,追代码发现controller的发送部分没动

网友:
stopstate asserted表示DPHY,DP,DN为LP11;DPHY在HS-LP之间转化,stopstate就会有变化的波形;

网友:
你在图片里面说IMAGE_TX没有从上一级FIFO里面读取数据,可以看一看IMAGE_TX的一些控制信号,感觉IMAGE_TX模块都还没Work呢。

网友(点评):
IMAGE_TX是没有工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工作,该设置的参数都设置了。追代码追到了其内部的一个状态机,state不会往HS状态跳,然后就追不下去了

网友:
Tx 一直处于STOP状态吗

网友: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用s家RX controller,MIPIRX接SONY sensor的时候,一般sony sensor会发送一些OB行(datatype为0x37),S家MIPIRX Controller能接收吗?翻看代码发现IP里只能解析(blanking null video embedded行)

网友(2025-03-14):
像是控制器没有发送txrequestclk_hs和txrequest_ln信号,可以追下相关逻辑,应该会和DPHY返回的状态有关

网友:
有点久远了,,datahs仅仅是数据部分,还得看下控制信号的情况才能确定是否有开始进入HS模式。记得有个hsrequest申请进入hs模式,之后其他信号会跟着动。
由于MIPI也有LP下发包的协议,应该是仅用Lane0,这个和HS模式应该是互斥的。会不会有类似的开关去切换?
我个人猜测是初始化配置可能不太对。最好问问供应商。
一般会提供能运行的tb,照着tb里正常运行流程校对下可能也有收获。

一般来说Rx会接收所有的包,非图像数据应该会在总线访问的某个地址下。具体存在哪里得问设计/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