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电容驱动电路

楼主(2024-03-02):
目前在做本科毕设,设计10bit的SAR ADC,基于Vcm_based的差分CDAC开关切换网络,不知道怎么下手去做电容驱动电路,求助各位前辈是否有相关电路结构可以参考!!?我已经用移位寄存器链产生了时钟,该怎么利用这个时钟实现电容驱动呢?

网友A:
利用时钟实现电容驱动,本质是利用你的移位寄存器链的时钟,经过一些简单的逻辑,去控制电容上极板或下极板的开关是否导通,开关一侧是你的参考电压VREF、VCM、GND等,另一侧是你的电容上下极板。这些结构知网上的SAR ADC的硕士论文一般都有,但是一般叫电容阵列切换控制电路,你的电容驱动电路是还要做这些参考电压的BUFFER之类的吗。或者你直接站内搜索朱樟明的《低功耗CMOS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里面的SAR控制技术这一小节好像有。

网友:
logic effort 本科的数字集成电路教材上基本都有提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时钟实现电容驱动,本质是利用你的移位寄存器链的时钟,经过一些简单的逻辑,去控制电容上极板或下极板 ...

好的 谢谢 我找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