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都说pring与nring可以隔离衬底噪声,为什么衬底有噪声啊?

楼主(2024-03-02):
有哪位大佬能解释下为什么衬底有噪声啊?都说pring与nring隔离衬底噪声

网友A:
以数字电路的逻辑门为例,源漏信号的周期翻转会通过衬底的PN结耦合到衬底上,从而形成信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数字电路的逻辑门为例,源漏信号的周期翻转会通过衬底的PN结耦合到衬底上,从而形成信号的干扰 ...

那要是没有数字电路源漏的周期信号耦合到衬底,衬底就是没有噪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没有数字电路源漏的周期信号耦合到衬底,衬底就是没有噪声的吗?
...

有啊 源漏的信号都会耦合到衬底上 只不过数字电路的噪声比较明显 所以一般情况下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衬底要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