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后仿问题

楼主(2024-03-02):
在postcts阶段吐出def&.v,然后抽RC通过pt吐出sdf进行后仿,

在后仿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四输入的AO cell(A1 A2 B1 B2),在图中黄色虚线,A1=0,A2=1,B1、B2出现同时跳变的情况,
下图是sdf里面定义的情形,是没有B1、B2同时跳变的情形,所以导致这级cell 不能按照sdf的delay值进行计算,
后仿同事说,sdf没有这种情形会导致这级cell delay为0,后仿不过

cell delay经过很多级cell传过来,两输入是有可能同时到,出现同时跳变的情况,但cell delay不应该是0吧,
还是说是sdf出的情形不全?但我们原来项目一直这么出sdf,也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
方法1:修改AO22D1 Verilog model,修改SDF文件内容
不太喜欢这个方法,感觉改动的地方太多了,尤其是不希望改std cell Verilog model。

方法二:Simulator命令行加选项,我用Xcelium。
xrun ... -sdf_verbose -tfile tb_AO22D1.tfile
tfile内容:
//Add a 1ps delay to port B2
PATH tb_AO22D1.u_AO22D1.B2 -simport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