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颗粒的spec

楼主(2024-03-02):
ECC transparency and error scrub 是啥意思啊????

网友:
这里是片上的ECC,这个章节讲的是芯片内部如何去处理ECC错误,以及对应的MR寄存器相关配置

网友A:
第一个不太清楚。ecc scrub是周期性的读取DRAM,发现1bit错误就纠正,并写回D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太清楚。ecc scrub是周期性的读取DRAM,发现1bit错误就纠正,并写回DRAM中 ...

1 bits以上的错误怎么办

网友:
2-bit错误包括2bit以上就纠正不了,这个时候你的芯片也不会正常工作,就要考虑是什么问题导致的